一个虫子导致短路,不能开启的问题

楼主(2009-09-26):
一清华同方机器上的电源HOPELY-220SD,因为一只虫子导致电源烧坏,但是紫线有6V,绿线有4.5V,短接黑绿,电源不能启动,同时测得7500第4脚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望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先换掉烧了的元件,覆铜线路要修复。

紫线有6V
-----------------
太高了,要找下原因。

网友:
刚开始万用表有问题,现在测得正确值是紫线:5V,绿线3.7V

网友:
待机正常了,查494各脚电压.

网友:
小強還真夠強大的。是不是板子的溫度很適合小強生存啊

网友:
494 12脚10V

网友:
从照片上看小强阵亡的地方应该是两个大水塘中的基中一个,应该不会导致任何一个管子损坏,最多会烧保险或把PCB烧断,接上应该就可以了。
待机在右方,应该是TNY267之类的

网友:
都是高手~我是新手~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小强啊。。。!你死的好惨。。。。!,好好查一下那两个功率管和外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