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代工TCL MF769-1显示器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9-09-26):
手头有一纯平显示器,刚接上电源指示灯为绿色继电器也能正常吸合,,但是不显示,大概2秒后绿色的指示灯开始闪烁,拆开机子后发现高压能产生,但一下就又没有了,机器内出现有固定频率的嘀嘀声音及产生与声音同步的高压,从现象来分析应该是行部分的故障,但拆下行管及行副调整管等器件后发现都是好的,维修进入困境,请教各位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过压保护了,输出有短路的地方,仔细的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