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不定时黑屏

楼主(2009-09-26):
昨天来了一台compaq nc6000   系统是重装过的。
、开机没有什么问题,后来问客户是什么问题,是寄过来的,
说开不了机。
后来我重新装系统。用GHOST   老是一半就黑掉咯。郁闷
、今天早上来又装了一遍安装版。装过咯。可是在系统里没会儿也是黑屏。  用网刻也黑屏。用网刻时黑掉了,另一台机就会提示网络断开。、、

觉得不是单纯的屏幕问题。、

不知道哪位高手见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

网友:
听起来好模糊哦。。。

网友:
加焊MAX1987 试试

网友:
一点都没说清楚。到底是掉电还是黑屏。

网友:
看你一点维修思路都没有。先测测不行的时候那里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可一個字都沒有提掉電。看清楚點好不好

网友:
可以外接高压条看看!!   高压条也会虚焊的。

网友:
黑屏还是暗屏,要分清楚,黑屏是什么显示都没有,暗屏是看到影子但灯管不亮。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都有可能,这款也是独显的,显卡虚的可能性也挺大的

网友:
外接也会这样吗 如果外接还不行100%显示卡BGA就好  外接如果正常就是高压板不正常不稳定   问题都没检查玩就来问郁闷

网友:
综合8楼和10楼,先明确是黑屏还是暗屏,暗屏另行处理,黑屏则先用外显确认是不是屏的问题,排除后就可集中处理主板了,一步一步缩小范围,最终擒住真凶

网友:
楼上说的对,,要是暗屏的话,,查高压条的启动电压有没有。。

网友:
黑屏和暗屏还是分的清的。

是黑屏。电流从一点几掉到了零点4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