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源初步修好后,在不上电的情况下,万用表需要做哪些检测?

楼主(2009-09-26):
<求助>ATX电源初步修好后,在不上电的情况下,万用表需要做哪些检测?

以防短路或者短路的情况发生?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保险去掉挂灯炮看有无问题,无问题上电测量输出电压。

网友:
ATX电源初步修好后
---------------------------
看不懂?是只没短路了还是各路电压都正常了?

如果是检验已修好的电源,用ATX假负载检1-2个小时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