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笔记本故障

楼主(2009-09-26):
接修一台HP V3700 系列的
笔记本
,具体型号:V3776TU,故障现象是:外接显示器,从开机到进系统都正常,用它自带的液晶屏,开机DOS下屏幕是不亮的,进系统后桌面可以显示,右边1/4有黑带,但是左边是完整的图像,液晶屏代换过,故障依旧,怀疑显卡,这款机器是集成显卡,于是更换了北桥芯片,故障还是依旧,刷过BIOS,故障依旧,请大家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笔记本

网友:
LCD的排線更換試試看
其次檢查LCD腳做訊號

网友A:
LCD腳做訊號怎么查?

网友:
认不到屏。可以是屏或者屏线。

网友:
屏线动动
!

网友:
修过类似故障的其它机器。。有的是休眠开关的问题。或者此信号的问题。

网友:
不像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屏线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属于屏坏了的故障啊,,,难道换屏还不行吗/那真是郁闷了
、

网友A:
屏没有坏的,如果屏坏了,右边1/4处的图像肯定就看不到了,但是整个机器的图像是完全正常的,只是小了一块,另外DOS下不亮,进系统才亮,为什么?外接从DOS到系统都是正常的,这又是为什么?显卡和屏及屏线都换过了,有高手遇到过吗??

网友:
LZ可以发点图片上来看哈不?

网友:
海辉科技
奇怪的故障真的很少见啊,希望高手出来帮忙分析下,大家也可以学习下

网友A:
故障依旧。

网友:
进系统时候,界面是不是全的,如果是全的,那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如果你换了屏还是一样,那你换屏线吧,如果换屏线还不行,就是屏线接口了。,二者基一。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LCD接口的差分信号是否正常,来判断是那的问题,

网友:
我就碰到别的机型这种问题是屏的问题,你换屏看看,不要把问题搞复查了。

网友:
查下屏线呀,外接不是正常吗,用二极管极档测。

网友:
你还是在找一块屏试试,应该是屏的故障。

网友A:
屏和屏线都换过了,进系统后图像缩小但是不缺图像,肯定不是屏的问题,换了一个屏,故障现象完全一样。并且DOS下不亮,进系统亮,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A:
我怀疑显卡和屏线之间的电路有问题,就像液晶显示器程序没刷对一样,就是不知道显卡和屏线之间还有什么电路,请真正懂电路的朋友讲一下。

网友A:
有真正懂电路的朋友吗?请指导一下,第一次来这里,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 是北桥
北桥没换好吧
要不就是板变形或者掉点

网友:
修了10台 10台都是显卡

网友:
V3000的好象屏上有密码芯片,会不会是那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屏或屏线的问题,多换几个

网友:
补焊下屏线接口,记得是补焊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补完在考虑别的
内存换个好的试一试

网友:
哈哈,楼上的高啊,居然想道内存,高手啊

网友:
这种现象我见过一次 屏都换了都不行 最后把高压板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遇见过,希望你查出来了说下,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想是屏显示设置的问题大。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过了故障依旧。。。。那只能落在你的集显和它的LVDS线路上了,但大多数常见的是外接VGA正常而自身屏黑屏或花屏。。。
查下你的北桥LVDS线路吧,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
不 是有说换高压好的吗 你换下试试

网友:
我遇到的是调整一下就好了,恢复一下出厂模式

网友A:
测屏线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