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s76 行幅变大且枕形失真 不能调

楼主(2009-09-26):
飞利蒲107s76 显示器行幅变大且枕形失真 ,开始查到sta524a mos管阵列坏,更换后还是老样子,请高手指点

网友:
故障描述不清楚,你是否有检查过行扫描电路?逆程电容,或是以前别人修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现在,
当分辨率为600×480时,没有枕形失真;显示器可正常调节。
当分辨率为800×600,60Hz时,没有枕形失真;显示器可正常调节。
当分辨率为800×600,70Hz及以上时,有枕形失真,并显示器不能调节;
当分辨率为1024×768及以上时,有枕形失真,并显示器不能调节.
是什么毛病

网友:
查下122电路吧

网友:
sta524a mos管阵列 是不是原型号,相应控制MOS管开关的电路有无问题 S校正是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