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电工熟一点的高手啊``帮帮忙哟

楼主(2009-09-26):
我想请问一下````总功率2500W左右的烤箱设备````应该用多大安数的保险丝(最好用什么保险丝)`和多大的的线(铜线还是铝线)

我用的是15A是继电器

网友:
单相220V/2500W的电烤箱工作电流在11--12A,建议使用16A空气开关,(比用保险丝更安全方便),配线以4平方毫米以上的铜芯线为好

网友:
设备供电是220V吗。如是设备就有12A电流,现在市场很少国标线,供电采用不低于10#平方多股铜线,保险采用25A,还的安装漏电开关,设备必须有良好的保护接地。

网友:
2500W 应该不是单相的吧 插头是4针的吗?还是普通的三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发清楚````是220V的市电

网友:
用个20A的空气开关就可以了,保险可加可不加的
线材用2.5MM的铜芯护套线就够了 2.5

网友:
你在教他吃药,2。5MM铜线绝对不够,2.5MM的铜线额定电流5A左右,最大承受电流7A到8A保持60秒,时间长了发热厉害,接着砰的一声短路烧保险或开关跳闸。

网友:
用国标铜质多股2.5平方毫米的线还能勉强使用,但不是长久之计,电热器具工作始终是恒定电流的,不像其他电器只启动电流大。所以还是较宽承载范围为妥。

网友:
你在教他吃药,2。5MM铜线绝对不够,2.5MM的铜线额定电流5A左右,最大承受电流7A到8A保持60秒,时间长了发热厉害,接着砰的一声短路烧保险或开关跳闸。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知道你根据什么判断的"2.5MM的铜线额定电流5A左右",2.5MM铝线都有近20安的安全载流量,何况铜线?铜线一般要加一级的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支持版主```因为``我装好了机``试了一个``额定功率是2500W```用1.5MM的多芯铜线``线只是有点发热``没事```又不是说一天开到晚的```做个BGA最多也是十来分钟``

请看我发的``题为:最新修改``五百自制的BGA返修台

网友:
你在教他吃药,2。5MM铜线绝对不够,2.5MM的铜线额定电流5A左右,最大承受电流7A到8A保持60秒,时间长了发热厉害,接着砰的一声短路烧保险或开关跳闸。
引用 网友B:

这电线估计是您自己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我们用的2.5mm*x2的护套线安全载流量都有23A

网友:
导线截面积与载流量的计算

一、一般铜导线载流量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根据所允许的线芯最高温度、冷却条件、敷设条件来确定的。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 <关键点>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如:2.5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2.5×8A/mm2=20A 4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4×8A/mm2=32A

二、计算铜导线截面积利用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5~8A/mm2,计算出所选取铜导线截面积S的上下范围: S=< I /(5~8)>=0.125 I ~0.2 I(mm2) S-----铜导线截面积(mm2) I-----负载电流(A)

三、功率计算一般负载(也可以成为用电器,如点灯、冰箱等等)分为两种,一种式电阻性负载,一种是电感性负载。对于电阻性负载的计算公式:P=UI 对于日光灯负载的计算公式:P=UIcosф,其中日光灯负载的功率因数cosф=0.5。 不同电感性负载功率因数不同,统一计算家庭用电器时可以将功率因数cosф取0.8。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所有用电器加上总功率为6000瓦,则最大电流是 I=P/Ucosф=6000/220*0.8=34(A) 但是,一般情况下,家里的电器不可能同时使用,所以加上一个公用系数,公用系数一般0.5。所以,上面的计算应该改写成 I=P*公用系数/Ucosф=6000*0.5/220*0.8=17(A) 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总的电流值为17A。则总闸空气开关不能使用16A,应该用大于17A的。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网友:
用C32A的空开就可以了,保险丝属于淘汰产品,线用4平方的铜线。

网友:
导线截面积与载流量的计算

一、一般铜导线载流量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根据所允许的线芯最高温度、冷却条件、敷设条件来确定的。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  一般铜导线的 ...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网友:
啊,真好在这里什么都能学到

网友:
我有个最简单最好记的估算方法,就是对单相220V市电来说,一个平方对应一千瓦,有几个千瓦就用几个平方的线

网友:
2500W用4平方太夸张了,最多用2平方足够了。。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是专业电气人员,这个论坛因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

网友(2010-01-16):
导线截面积与载流量的计算

一、一般铜导线载流量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根据所允许的线芯最高温度、冷却条件、敷设条件来确定的。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  一般铜导线的 ...
引用 网友D:

这老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