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IBM Z60T怪病

楼主(2009-09-26):
刚接到机器是一个U口不能用,测无供电,供电是由一个八脚集成块供的,直接把他拆掉,飞了个5V      OK
第二天客户又拿来说暗屏,开机一看确实如此,后测灯管是没问题的,以为可能没装好,接触不良,重新拆机检查,重插插屏线,然后再试机,结果出现掉电现象,大约5秒钟就掉电,掉电时屏好像有信号,慢慢变黑,每次开机都掉电

经多次测试:清CMOS后接上液晶屏,同时外接显示器就不掉电了(不外接的话仍然掉),而且液晶屏不显,外接显示器显示,进入CMOS设置后按FN切换键(切换显示器)屏能显示了,,但是拔掉外接显示器,断开电源重新加电又不行了,必须再重来一次(如果只拔掉外接显示器,不拔掉电源,开机不掉电,屏能显示)

怪事都让我碰上了

网友:
也就是说每次要启动的话必须外接显示器引导一下,然后再切换成液晶屏显示才行

网友:
是不是主板对屏或高压板有检测,有反馈信号不正确造成掉电呢
IBM R6 T6以后的机器真不好修啊

网友:
可能是你把那个IC拆了的问题,那IC可能有什么检测脚。

网友:
不知楼主修好没有 啊,我个人估计可能屏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和T4的差不多吧 屏线接口处的一个保险开路了造成开机掉电,这个现象很奇怪,好像和东芝芯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