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KM不跑代码高手帮我分析下

楼主(2009-09-26):
朋友一台A6KM机器拿来时开机面板灯快速闪烁,然后掉电,(电流比较大),拆机发现SIS的北桥特烫,测了下阻值感觉不对头,于是就把给北桥供电的三个断接点焊开,电流下来了桥也不烫了,指示灯也不闪  了,电压也都正常了,基本可以断定北桥挂掉了,于是发了个新的回来装上傻眼了,还是不跑代码,电流到0.98,北桥烫的很,然后掉电,北桥两个1.8,一个1.2V电压正常.请高手们帮我指点下我现在该检测那些,该如何下手

网友:
这个机器。AMD U的板。加电电流本来就高。。桥也烫。不出码?CPU座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还有北桥的其它供电没出来。象INTEL北桥供电缺了一组会很热。

网友:
北桥后面有三个点,我测了下两个1.8   一个1.2都出来了啊就是桥烫的很CPU也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