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C123 的代换问题

楼主(2009-09-26):
求助:三极管C123 的代换问题
三极管, 代换, 求助
请问哪位兄弟知道C123这个管的参数及用什么管代换,这个管是用在EPSON 660K打印机的电源板上的!先谢谢了!

网友:
多谢王大修师傅,再请教一下,看上表的参数,C124可以代换C123吗?还有就是,管上标的型号是C123,并不是上表的AC123,请问指的是同样的管子吗?

网友:
加个管子的实物图片

网友:
根据大修提供的图,C124可以代换C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