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945g-l,在线等

楼主(2009-09-26):
这块板子的情况现在大体是这样,来的时候板子上有个电容鼓包了。位置在pci-e槽的下面那个位置型号是1000uf 6.3的电容。先换了,上电测试,发现在电感处只有0.5v左右的电压。前级是由70l02H一对+w83321g供电的,现在手头也没有w83321g所以也没有代换,有些怀疑这里。继续测试发现北桥供电也只有0.5V左右,cpu处没有供电,cpu供电是靠rt9245a+9602+9602供电的。换过以后还是没有用。在论坛里搜了一下,以前似乎也有一位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型,可以没有人解决,我想这个板子也许存在通病,希望解决过这种板子的朋友给点建议。或者应该先解决哪部分的供电

网友:
不用这样吧大哥,你想灌水也不用这么积极吧。我是很着急的。

网友:
希望以后遇到过这种板子的朋友可以发个贴子上来,以解我的疑惑,板子已经拿走了。谢谢

网友:
呵呵 这么简单的事还用得说吗?就是那个电压没起引起CPU没供电的啊!想CPU有供电,板上个大电压要正常

网友:
INTEL的板要先有桥供电,再会有CPU供电的。

网友:
硕泰克的板子要插显卡才能试机,否则不亮

网友:
同意楼上的...硕泰克的板子要插显卡才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