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算出ATX电源的功率

楼主(2009-09-26):
如题:怎么样才能算出ATX电源的功率

网友:
算出来有什么用?

网友:
基础区张老有个文章提到过,一般估算用+5 12V的功率相加,具体的记不住了,你去看看那个表。

一般应用,只要注意CPU(45-120W)、主板的电压、电流(60-100W),然后硬盘、光驱、普通板卡算10-30W,显示卡(现在有些大功率的100W)。加完后,乘30-50%的富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