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s4208开机掉电

楼主(2009-09-26):
七喜s4208开机掉电,再开,电压上到0.7左右就掉电了,第三次就开不了。查电源芯片ISL6236此时无3V和5V输出,怀疑是ISL6236不良,但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不知有没有可待用的芯片。

网友:
此本已经解决了,是ISL虚焊所造成的,此机的主板在安装时要将它的板弓起才能装进去,这也就是造成ISL6236虚焊的原因。

网友: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