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L174 9227-AE1显示器不能开机!!!

楼主(2009-09-26):
按下电源开关,没有反应,灯也不亮。打开机壳,电源高压一体板基本正常,12V、5V电压正常。拆下驱动板(单5V供电),用电脑电源5V直接给驱动板供电,按下开关键,指示灯亮,开关机正常,断开电源,再接上又不正常。再怎么试,能开机的机率很小。这台机器感觉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应该是驱动板。大家帮看下该怎么解决??驱动板上什么配件坏或不稳定能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
实在不能修的话,高手帮看看能否用通用板代换?哪个是此驱动板的型号?

网友:
2025通用板就能用,双8接口的屏线,很好改的呀。

网友:
看看供电附近的电容.我修过一个让人使坏的,把电容用针扎个小孔不仔细看什么也看不出来的.

网友:
电源是什么样的在外面的吗?

网友:
电源是什么样的在外面的吗?
引用 网友A:

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屏LM170E03,2025的代用板能用吗?求一个信誉好,便宜的网店。谢谢!

网友:
基地淘宝网店就有,

网友:
又要修成杂牌机了!!!这个机器没那么难修吧,如果外接电源开关机一直正常的话,肯定检查电源板,如果外接电源也存在不良现象就检查驱动板上稳压IC与其滤波电容!

网友:
又要修成杂牌机了!!!这个机器没那么难修吧,如果外接电源开关机一直正常的话,肯定检查电源板,如果外接电源也存在不良现象就检查驱动板上稳压IC与其滤波电容!
引用 网友B:

电容和稳压IC都查过了,也代换过了。还是一样!感觉像那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 多少钱一块。

网友:
又要修成杂牌机了!!!这个机器没那么难修吧,如果外接电源开关机一直正常的话,肯定检查电源板,如果外接电源也存在不良现象就检查驱动板上稳压IC与其滤波电容!
引用 网友B: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
把按键都换了试试!

网友:
如果不是电容问题,哪就是MCU数据有问题,换完电容如果不行,建议换通用板吧,不要去弄了,会死人的

网友:
换吧  好弄些 也 简单

网友:
电源高压板问题的。5V输出电流不够。如果有电流稳压器,接个单独5V到驱动板上。在接屏的情况下一般电流在1。2A以下。不知你外接5V的时候有没有接屏线。
我修类似这故障的是屏上一个电容漏电了。导致整机的电流偏大使机器无法开机。一般屏电流增大的话驱动板的5V或3。3V供电管严重发热。接屏线能开关机一般驱动板和屏基本没什么问题。问题可以在电源高压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