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品牌机不能进系统

楼主(2009-09-26):
开机进系统就蓝屏  内存换啦 系统重装啦还是不行 郁闷啦

网友:
替换法  确定故障是在内存 还是硬盘 还是显卡 还是主板  或者电源   。
确定好故障 在寻求故障解决方法 。

网友:
蓝屏看下代码是多少,查下意思,基本判断是哪问题呗

网友:
把内存槽清洗一下看看

网友:
浪潮机器里面带着还原  你把还原去掉 然后再装系统肯定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