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45E2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9-26):
接了几块板均为点不亮   把CPU重新插拔下就可以啦  放上一天还得如此 ?????????

网友:
CPU座子接触不好,用洗板水刷一下

网友:
洗版水的 学名叫什么??

网友:
去市场上买就知道了

网友:
我晕  洗板水你都不知道吗  一般的 是天那水稀释的

网友:
cpu座触点有问题,查!

网友:
加焊CPU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