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6515B掉电

楼主(2009-09-26):
HP6515B加电掉电,上CPU时CPU电压1。14V,电压出来几秒钟就掉电,不上CPU时,CPU电压1。5V,不掉电。
有些疑问想请兄弟们帮解答一下:
一  是不是可以断定CPU供电这部分元件没有问题。
二  可能是哪部分,北桥的可能性大不大,因为看北桥在别处已经做过了。

网友:
CPU座的问题吧。AMD的机爱这样。

网友:
加焊CPU座

网友:
是不是真的啊。我也有一块这样问题

网友:
座子问题,修好过

网友:
多办是CPU问题,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问题很多的。我见过南桥的。显卡的。LZ还是仔细查查

网友:
amd机器掉电不怎么好修啊

网友:
我遇到都是CPU坏了

网友:
机器确诊了,是CPU坏了。感谢楼上各位的支持!

网友:
难得一见的好贴。。。 楼猪的文章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 图文并茂。。。嬉笑怒骂。。。 指点系词。。。激扬文字。。。 带给我们的仅仅是视觉上的感受吗。。。  大错特错。。。 楼猪的文章带给我们的是心灵深处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