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26重启

楼主(2009-09-26):
主板有时跑26重启
    有时跑C3重启
    有时跑C1循环
电压正常

网友:
看来还是内存部分的问题居多,.供电不稳或漏电.

网友:
写个BIOS,换个IO试试

网友:
先刷一下BISO,如果不行就测试IO的工作条件,也可以更换IO,这种问题是IO出问题偏多。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可以是CPU散热不好.   内存接触不好或电压低.

网友:
我有台电脑换个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