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陶瓷片触点损坏的修复方法

楼主(2009-09-26):
由于陶瓷片触点损坏而导致不能定影是采用薄膜定影技术的激光打印机一种故障,一般情况下通常需更换新的陶瓷片,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百分之百修复的,特别是有些陶瓷片价大或难寻。(注:有时新更换陶瓷片使用不久会再次损坏,这是夹子触点性能变劣造成,主要是由于打火高温引起触点弹性变差与表面氧化,所以需处理夹子触点或更换,有些加热主件左右夹子可互换,推荐使用),一般情况陶瓷片触点损坏有2中情况,1)陶瓷片触点中间与夹子触点接触部分不通或导电层局部脱落,周围完好2)整个触点周围导电层完全脱落,对于前者处理较简单,用四绿化炭或酒精处理干净陶瓷片接触点发黑部分,用薄金属片剪成一小块贴于整个触点部位,确保与夹子触点相通即可,薄金属片可使用废弃的定影金属膜,对于后者修复稍稍繁一些,主要是如何处理陶瓷片釉面问题,使铜箔露出来以及用烙铁含接问题,大家知道普通焊锡熔点大约220度到280度,含银的会更低,已接近陶瓷片工作时温度,所以用焊锡直接焊接是非常不可靠的,而其它的焊接方式又不是普通维修人员拥有的,要提高修复的稳定性就需要配置焊料,一句话,百分之60的普通焊锡加百分之40的铅即可,可将熔点温度提高到320度以上,所以烙铁需功率大一点的,釉面硬度非常高,需用金相锉刀加金相砂纸配合使用,小心陶瓷片上金属层是很薄的,能露出够焊接就可以了,焊接在金属薄片上,同上,以便下次方便换膜,

网友:
很详细...谢谢分享经验
更换最都得是6L的陶瓷片.
..

网友:
陶瓷片上的热敏电阻接触不好有没有好办法呀

网友(2010-01-04):
这个受教了。。下次再碰到换陶瓷片的去试试看。。谢谢楼主。。

网友(2010-02-08):
一直都是换陶瓷片。
下次遇到也试一吓。

网友(2010-03-29):
遇见这样的以前都是换片。再遇见了就试试,看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