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强行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9-09-26):
请教论坛师傅们:强行开机是将点不亮的主板电源供电14针脚或16针脚(指24针脚电源)与地线直接连通,主板上所有的设备(CPU、内存、显卡、硬盘、键盘鼠标等等)都要加载,看看电脑能不能开机,是这个意思吗?请大家不吝赐教!解答新手的疑惑。谢谢!

网友:
将绿线与地短接就行了

网友:
那是在修不通电的情况下才会那样的,一般是想看看哪里有没明显的发烫.你插上那些有什么用啊!

网友:
哦,原来是为了检查用啊。回楼上的师傅,我还以为点不亮的主板只要强行开机就能启动的,闹出笑话了,谢谢指点!

网友:
你要是把东西都插上去的话,有可能会烧坏的。

网友:
这种方法一般是在维修不加电故障是才会用到  是绿线和地线短接是电源工作给主板供电   这个方法一定样慎用
  有可能造成故障扩大 也有可能烧  东西  查假负载就可以了  不要上U等东西

网友:
将绿线与黑色线(地线)短接即可开机,不过最好不要这样强制开机很长时间。

网友:
当你有一定的怀疑目标,也明白大概的工作方式,不妨用稳压源通电测试

网友:
这样的方法;;其实就是开不了机的时候;;接上假负载;;通一会;;看看那里有发烫的;;

网友:
强行加电的意思是指,主板在没有短路的情况下,由于开机电路问题导至主板不能触发开机的时候强行短接绿线与黑线使主板能上电,看主板是不是能跑码工作!!!

网友:
强行开机是有风险的,先测各输出口对地电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加电不要开机,用手摸各大芯片,是否有过热的,不要接别的硬件,防不测时损坏,在强行开机时手要快,眼也要快看事情不对,要快速关电源。

网友:
真心谢谢众位师傅的热心指点,听大家的一席话,终于明白了强行开机意义,这是书本外的知识,非常感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