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上的电容

楼主(2009-09-26):
北桥上的 滤波电容 测对地阻值017  请问短路了吗   测过好多板 很多都是这样    本来测得020为好 是这样吗?  请教高手详细指导

网友:
不一定的,桥的供电对地阻值本来就蛮低的,我见过一个板子,万用表的归0是4。而测桥上面的对地阻值是6,但还是没有短路,。。。

网友:
现在好多新的桥都是这么的低的

网友:
正常的,只不过是桥内阻低。

网友:
往好桥上对比一吓就好啦。。。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