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HY5DU56822BT-DH4可以换 HY5DU12822CTP-D43

楼主(2009-09-26):
HY5DU56822BT-D43    (32M)
HY5DU12822CTP-D43   (64M)

上面的那个256的内存的颗粒坏了32M的,我可以用下面的来换吗64M的

网友:
换一样的 这样换了 SPD信息不好修改了吧?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我今天把一个坏内存上的一个颗粒换了一下,但是每次检测到JUMP那里就死机是怎么回事啊,也不报错,换的颗粒跟原来的比容量要大一些,内核代数不一样。

HY5DU56822BT-D43    (32M)坏的,
HY5DU12822CTP-D43   (64M)现在换上去的

上面的那个256的内存的颗粒坏了32M的,我可以用下面的来换吗64M的

网友:
jump时间会很长,要耐心等待,5,6分钟还不过的话那就真的死机了。

网友:
没有,差不多一分钟就OK了,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有点浪费了哦

网友:
没办法,厂家又不生产33M的内存颗粒

网友:
不可以。。。。。换了。。。会出错。。。。死机等等。。

要换。。。。最好换一样的芯片。。。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