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09-26):
我这有一块MSI 915的主板。加电之后不跑码?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子小龙 -1 楼主希望以后少发这样即没测试数据又没维修

网友:
有假负载测试一下没有没点不亮的,在好好看看CPU坐.   电压什么的?

网友:
插上电就自动开机吧,桥虚焊

网友:
楼上的。。。没有加电就自动开机啊

网友:
不跑码,这个问题难说,首先先看下CPU有没有供电。有没有篡位。实在不行先刷BOIS,再换IO,最后换桥

网友:
不跑码,时钟复位灯有没亮

网友:
楼主希望以后少发这样即没测试数据又没维修经过的贴子,楼下的只能因你而灌水!!!

网友:
LZ请到新手区学下维修!先入门会检修再说!如你发贴的说平没人能解答

网友(2009-10-31):
先刷下BIOS试试,看看有什么时钟和复位啊,没有是不可能跑码的。。。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