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T41无3V5V待机电压

楼主(2009-09-26):
一台IBM T41无3V5V待机电压,查MAX1631的22脚有16V,其它脚没电压,TB62501的57、34脚有16V,59、52脚没电压,TB62501、R538、C612都换了还是不行 ,下一步该查哪里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位仁兄,你应该去查下P4或者H8开机苡片,,

网友:
问题不在这里。在前级。

网友:
什么都不看
看21脚有5V没  9有2.5没
没的话 换了1631再说

网友:
先换MAX1631,再看H8

网友:
查MAX1631的21脚有没有5v,7脚28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LZ先测一下VCC3SW电压正常吗?不正常查TB62501条件,正常的话就查1631吧看一下23脚-SHDN正常吗,21脚VL电压

网友:
先看看H8和1631的7脚28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这台机明显是没有vcc3sw电压,建议先查一下tb62501的pin2电压还有pin55的电压,如果正常的话就是tb62501坏了

网友:
修到很多台都是这样的情况,是62501背后的一个10欧电阻坏了,重点查62501旁边的电阻电容,,62501的10,11脚连着的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是起震荡作用的,看看有没有起震

网友:
你连3SW电压都没出来动什么MAX1631.跟H8干嘛.PM有问题会造成这个电压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