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打印机报错 50

楼主(2009-09-26):
我这台打印机先拿来是黑色喷头堵了, 我就拆机那注射器在喷头那抽了几下看到黑色墨水出来了。红色 禄色 黄色。 也抽了几下看到墨水出来了。 以为好了。 装机上去, 通电正常100% , 于是打印和复印, 就报无法打印, 我就清洗,看到清洗完成, 等到 2--3 秒 就报 “无法清洁50 ,请参见说明书中的维修故障排除日常维护章节” 是怎么回事我也看了说明书没有解决, 我也换过墨盒

网友(2010-01-20):
什么型号的机器?没说清楚,不好帮助你。
不过看情况,应该是喷头部的传感器问题,或是废墨满了。

网友:
错误代码是50的话,是抽吸凸轮传感器问题,检查抽吸组件,肯定是你拆了没装好

网友(2014-06-27):
清零试试吧

网友:
你是不是动过泵附近了?这发好像是清洁机构和泵附件的问题!!!!

网友:
可以尝试再拆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