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4P800S主板全黑。

楼主(2009-09-26):
按开机键可开机,插测试卡码不动,CPU冰凉,内存导过槽,电池换了还是如此,看来是板子坏了,请朋友们帮我看看该怎样修?多谢。

网友:
经测量,CPU后侧的9个功率管上都没有电压,5V滤波上也没电,12V滤波电容上电压正常(12V),三个大线圈上也没电,看来原因还是5V电源没给过来引起的,PCI槽的12V,5V,3.3V,-12V都正常,是通过测试卡指示灯看出来的.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还要怎样查?有没有这方面的图纸帮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
自己先用表查下个大供电先吧

网友:
那个离CPU远的那个是叫南桥还是北桥,那个有些烫手,离CPU近的那个带散热片的桥没温度.功率管没有发现明显击穿现象.

网友:
先查供电吧

网友:
叫北桥!!!!
CPU不热是没有主供电!怎么不差下?如果不会那请先到新手区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