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开机CPU没有主供电

楼主(2009-09-26):
强行开机CPU没有主供电是什么的原因,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你先把不通电的修好了再说啊!强行开机有什么用啊!客户肯吗?

网友:
这个肯定先修开机,要先开机才有CPU供电。
但这板子多半与CPU供电芯片无关!

网友:
如果是NF单桥的话就一定是桥的问题拉低CPU电压的

网友:
估计复位都没有出来,南北桥工作条件可能都不正常怎么会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