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帮帮忙,LG T17JC-0显示器着火了!!!

楼主(2009-09-26):
LG T17JC-0,二次电源160V47UF电容出包了,二次电源管炸飞了(电路板烧了一大洞)。好心人帮看看二次电源管型号,和二次电源管正对面有一电阻也糊了(接二次电源管控制极)。求电源管型号和电阻值。谢!!!

网友:
一般可以考虑用IRF634,但可能要割板,飞线了,工程难度不一般,要小心了,别再着火了。电阻就不知道了。

网友:
二次电源管用IRFS630-640都可以代,前面的电阻是1/2W22欧的,同时还要检查更换Q720及开关管S极接地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人!~~代换IRF634,22欧电阻,Q720的2N3904也短路了,2N3904现在手里没有配件,不知道用啥可以代换?此机目前还不能正常测试。

网友:
2N3904可以到旧电源盒里去找,找不到可以用C915或C1815代换。

网友:
精辟,果然是学问学问!一半学,一半问啊!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回个信!

网友:
要治根本哦: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二次电压过高?然后再换零件!

网友:
二次电源电容爆浆后把二次电源管烧掉了。这机器二次电源还是不工作。慢慢来。连干再学!呵呵,谢谢这么多好心人帮忙哈~~
还请教个问题,行场芯片是TDA4841PS,这芯片6脚是+B的电压控制脚,如果把这脚吸空后,二次电源是不是就不工作了?还有吸空后此脚电压应该多少伏?我吸空后测量此脚0V。正在怀疑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电阻用1K-3K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