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正常啊.

楼主(2009-09-26):
我有一块TF520A2+主板.开机流程,主板有两个指示灯.如果开机正常,主板一开始亮一个灯.然后两灯全亮.
现在有两个故障出现.望哪位能帮我看下.谢谢:
   1是一块主板插上无驱视频,开机,主板指示灯,不亮.CPU正常,CPU风扇转.独立显卡也转.内存正常.就是点不亮主板.如果考虑到是不是短路.或者接触问题呢.请问一般视频出现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情况,二就是主板控制视频,要么就是主板USB接口问题,但是不可能主板面板接口都是坏的.视频,接别的电脑也是好的.USB接U盘.什么也可以.请问是否是和该块主板USB控制芯片有关.或者,其他的.有谁见过这种情况的.

    2,就是一块出现,必须拨掉电源重新接上,才能点亮主板.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故障.

望高手,兄弟,朋友们指点小弟.小弟菜,但是很想做好这些.再此,谢谢你们.

网友:
桥的USB部分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看。然后再说。

公交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