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P4i450+主板CPU假负载供电正常,CPU接上没电!!!

楼主(2009-09-26):
ASROCK P4i450+主板CPU假负载供电正常,CPU接上没电!!!也没温度!测试卡跑代码FFFF!!!!!请高手指点!!!!!!!!!!!!!!!!!!!!!!!!!!!

网友:
CPU没过,量下时钟复位

网友:
楼主有没有量一下装上cpu之后的内核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CPU没过,量下时钟复位
引用 网友A:

CPU时钟1.8v
复位0.43V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还在没搞定!!!!!!!!!!!!!!大家帮帮忙

网友:
查一下北桥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查一下北桥的工作条件吧.
引用 网友B:

北桥通讯电压正常!各个供电都正常啊,就是CPU没温度,跑FF

网友:
前面几个正常;;CPU供电试过没有啊?

网友:
cpu是好的吗?

网友:
你再量一下IDE,AGP的复位电压是多少,如果电压值都低,你就得查查复位电路,一般是从SB到门电路之间有故障了

网友:
你再量一下IDE,AGP的复位电压是多少,如果电压值都低,你就得查查复位电路,一般是从SB到门电路之间有故障了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
前面几个正常;;CPU供电试过没有啊?
引用 网友D:

都测过正常了

网友:
复位电压低了。。。。。。。。

网友:
兄弟,我也有象你一样的板,麻烦你看一下,内存管理芯片是什么,谢谢了,有需要查什么的话,可以联系我,我的板是好的,但是只能用SD内存了

网友:
1:检测CPU 坐是否空焊。扩孔。
2:检查VCC-VID电压是否正常识别。
3:检查VCC-VID的产生方式,是否元件损坏,老化。

网友:
楼上高人。

还要看看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2010-03-24):
重点检杳北桥的供电·工作条件正常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