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CRT显示器显示问题

楼主(2009-09-26):
一14寸七喜CRT显示器,不接VGA信号时屏幕上显示“无信号几个号”比正常的字符拉长很多,可能是场扫描有问题,接信号主机开机时自检时有字符,场被拉长,行副也不满,过入桌面当分辨率为1024X768时,屏幕黑屏无显示。拆机检查场电路和行电路,无明显故障,请师傅评论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行场用的啥芯片啊

网友:
这样的显示器,应该是分立元件做成的,比较难修,楼主要慢慢的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场处理芯片用的TDA9111,不是分立元件。

网友:
先修行幅窄,它容易损坏零件啊:插逆程电容、行变

网友:
应该是二次电源没有升压

网友:
升压了也会出现这些问题的,还是那些电容的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升压管吧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的指点,确实是二次电源没有升压,开始测量二次电源只有47V,后仔细检查原来是升压管的S极管脚虚焊,用放大镜仔细看才能看到的,加焊后问题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