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明白的进....答对有奖啊..

楼主(2009-09-26):
大家好..估计大家都明白数据恢复吧......请高手帮忙解答下..硬盘数据恢复是什么道理...我现在很不明白....是靠硬盘什么地方恢复数据的....
硬盘为什么能恢复那是什么道理....谢谢了
数据恢复

网友:
我给你一个简单的叙述:
硬盘就像一个黑板(很大的),上面有个多版块
我们用这块黑板的时候,用多少擦多少,但是为什么空间又显示是全部呢,
这是因为擦黑板的时候,比如有10 个版块,只把这块的标题擦掉,然后算出这点空间,其实内容没擦掉的,等用的时候再覆盖

网友: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打个比方,我们看书。书的前面有目录,我们按照目录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我们需要找的内容,删除文件实际就是删除了书的目录。硬盘的容量比如相当于10万册书,如果有这10万册书的目录你找起来当然容易,因为目录就直接告诉你需要找的内容在哪本书上,第多少页。而你把目录删除了,在目录里就找不到相应的内容了,也就相当于硬盘文件删除了,实际的内容还是存在的。那你还能不能再找到你想要的内容呢?当然能了,目录虽然删除了,可内容却还在,你可以一页一页的去查,查的过程就是数据恢复。

网友:
要是我擦掉了。再写上别的呢。 那以前的东西,是不是永远的没咯?

网友:
覆盖了是永远没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