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改为普通的液晶屏

楼主(2009-09-26):
我手上有一个笔记本IBM T20M的液晶屏,我想把它改为显示器,请问下要怎么改。。高手指教

网友:
屏线,驱动板,高压板,这主要三样有了就行!最少也得报出屏的型号来

网友:
这么古老的屏!估计接口不好搞!

网友:
你要看一下这个屏的型号是什么,再考虑配屏吧

网友:
我改了不少笔记本屏,一般老笔记本的是单6的屏线,驱动板就用乐华的2025,楼主最好说下屏的型号

网友:
t20的确是20针单6的屏线,前几天刚改装过,1024*768  14吋小了点!

网友:
用2025的板就可以了 写单6的程序就能点亮。要是需要主装机器的话就买个15寸的壳子吧。前面盖玻璃,自己用就不必了

网友:
用2025的板就可以了 写单6的程序就能点亮。要是需要主装机器的话就买个15寸的壳子吧。前面盖玻璃,自己用就不必了
引用 网友A:

南充的还不少呀,版主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