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修改``花了五百自製的BGA反修台

楼主(2009-09-26):
不秀鋼架子`材料和加工費`一百
兩個上限溫控器`一百五
上加熱工業風槍`一百二````下加熱紅外發熱管(消毒櫃用的那種)`五十
雜項`(髙溫電線``繼電器``風扇``)`五十
下面看图:

网友A:
不错,近期也在制作与楼主差不多的系统。就是不知道五根加热实质上均匀不。我试过本根也不太均匀

网友:
不错?就是不知道成功率如何?

网友:
不错,近期也在制作与楼主差不多的系统。就是不知道五根加热实质上均匀不。我试过三根也不太均匀,特别是发热管上部的温度会高很多,容易引起主板变形
引用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还算均匀```就是滞后的热量太高```比如正确是180度的话```那就要调到170度``因为这种发热管关电后还后持续散发热量一小段时间

自己操作熟练的话``成功率还不差``60%-80%

要成功率高的话`不单单要求返修台的控温性能`````芯片的干净度和所用锡膏的质量好坏`都会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发热管底部装有隔热层`

下面空的地方`装备加装个抽屉```用作放工具用

网友:
呵,,不知道有没有更清楚的图片,能否加QQ详谈?我的23312935

网友:
我也想要制作一个啊

网友:
怎么没见夹具啊不是吧板板直接加热吧?-----那样行吗!?
好像个烧烤架----“用来点辣椒面不”?!!!

网友:
呵呵,这样温度太不均匀了!不行哦~~试过了!你可以考虑上面加个铁板铁板上打眼。打的密实点估计比你现在的效果好!

网友:
还不如买853 预热台+8205   400元还有的补钱呢。比你那好看多了,效果也好。温度也比你那“漏野”温控 好。呵呵

网友:
还不如买853 预热台+8205   400元还有的补钱呢。比你那好看多了,效果也好。温度也比你那“漏野”温控 好。呵呵
引用 网友B:

853 预热台预热面积才多大?不一回事

网友:
也想做一台,就是下加热的温度不好控制

网友:
不干无铅不知道BGA不好搞。

网友:
问下,红外管是并联接法还是串联接法呢?

网友(2009-10-29):
不错 有创意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2009-12-04):
下面的温度 好控制吗?还有好像没有看到支撑主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