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工作条件??实际维修中

楼主(2009-09-26):
我在实际维修中常常有这样的困惑, 比如说一块板子的北桥1.
8v供电没有, 1.8V的这个场馆的G级无控制电压,D级电压正常 然后从G级网上找控制芯片
发现控制芯片的VCC供电正常 但不输出 是不是就可以试换这个芯片了 ,而不是还傻乎乎的查什么引脚定义
然后在查什么信号输入,这样一天修不了几个的,

我想实际维修中是不是只要这个芯片的供电正常 ,但输出没有 是不是就可以换这个芯片??

网友:
如你所说! 着有这样! 你手头有新片就没 必要查来,直接更换,不行再查,像I/O坏,你不会去查下吧?

网友:
老师没讲过吗?一般芯片的工作条件有三个:电源,时钟,复位,这三个条件都正常而芯片还不输出基本可以判定芯片坏了!

网友:
首先查D极,也就是输入级的电压
D极正常就查G极电压,G极正常的话就换管子试试

网友:
一般MOS管坏的话穿了的多。就是D.S级或者G。S极短路。芯片不输出PWM。。要先查外围。最后才是芯片。

网友:
学习了;;
  其实我一般也就是查下供电;;
                             控制  没有输出;;直接杀``

网友:
楼主应该先量一下mos管G极对S极和地线的阻值再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