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植株辅助工具

楼主(2009-09-26):
原来每次植锡球的时候,都是用热风筒加热,有时候风量控制不好锡球就被吹得乱跑,后来得到预热台的启发,自己利用废件制作了一个微型预热台,在植株的时候使用效果非常好,再也不怕锡球被热风吹得乱滚了,呵呵!看图吧!
材料:废电源壳子一个,478或者AM2的铝制散热器一个,YL-6AR智能型温控表一个,25W内热式烙铁芯三只,10A单相交流固态继电器一个,

网友:
有创意,不实用。

网友:
这样植珠对076的还可以对付,但是对05与04的不会太好使.
可以再改良一下,加个盖.参考回流焊的原理

网友:
小核心的芯片,背面加热
危险不?

网友:
一般用的锡球都是有铅的,熔点在183度,调到220度,没问题的大概十几秒锡球就化了

网友:
还可以蒸发掉过多的水汽。降低爆BGA的几率

网友:
我觉得你太有才了 ~25瓦烙铁?3跟
通过你的启发 我也许会制作出更多的工具!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如果用电磁炉,上面放块2毫米的钢板,功率不要开太大,你们说可以不?

网友:
那我也有个问题:电磁炉的电磁场会吾会把BGA给搞坏呢?请高人知道的指教下

网友:
能不能发个内部的图片出来

网友:
从下面加热  对芯片有损害  应该从下面加热

网友:
这样做好的芯片,十个有九个会坏。

网友:
这样不安全,就算芯不会坏,对于南桥就适用,北桥怎么办啊?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好强,和“同江”有一拼,赞一个
目前我植珠加热还是用8305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8305要好一点。用显存也用的到。

网友:
在笔记本大厂的产线上,维修部门的植球都是使用楼主的的加热植球方法,用加热台加热植球,就是将桥反过来,在钢网下摆好锡球,要加助焊剂哦,拿掉钢网,将桥放上加热台,无铅温度设定恒温280度,大概30秒内完成.等待锡球全部熔化后取下自然冷却就OK.就我所知,工厂的这种植球方法还未听说良率偏高的情况出现.良率控制标准在95%以上.大家可以仿照此方法自己动手制作,效果很好.此植球方法在工厂中适合所有封装芯片与锡球大小,大家可参考.补充说明的是芯片如果在未使用状态下过久,工厂的期限为1个月,要植球或者补焊的话必须经过24小时的烘烤,防止内部水分高温下爆桥.

网友:
看过一个视频,也是这样加热的,不过对于北桥和显卡芯片,就不行了吧。

网友:
可以的
只要小心一点,用镊子小心夹住定位点取下,注意不要碰到上面的贴片电容就好.

网友:
我觉得温度开低点 上面还用风枪 风调最小 效果会很好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住的发明

网友(2009-10-29):
我见过拿锡炉融珠的

网友:
我是用风枪,把风吹取下,温度调高一点,直接吹的

网友:
   电磁炉把BGA芯片搞坏,是肯定的。 除非在电磁线圈上面覆盖足够面积的铁板屏蔽磁场并且吸收能量储热。 否则。BGA芯片内部的一些金属绑定导线或者连接件与铁性质相近的。肯定会发热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