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一会死机,再就点不亮

楼主(2009-09-26):
今天接到一台IBM T40机器,开机不能进系统,也就是在第二个画面就不动了,进CMOS设置了也一样,大概开机五六分钟后就死机了,重启后CPU风扇转,CPU也有温度,就是屏没显示,放在那里十多分钟后再开机又有显示了,但还是不能进系统,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是个新手,请大家指点一下了

网友:
跑跑测试卡看看,这种类型显卡出问题的多

网友:
不晓得是不是CPU风扇的问题,有时CPU风扇报错,我手头有没有一样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