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主板 cpu和内存供电正常 不跑码

楼主(2009-09-26):
(无正文)

网友:
检查io芯片与开机针相连引脚对地阻值,是否偏低。

网友:
技嘉板子小内存 和显卡供电的MOS管容易出问题。注意看下

网友:
开机针电压偏低,跑跑线吧

网友:
不走码 ,  复位正常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才有可能跑码

网友:
复位也不正常 换了IO用了一个多小时 又没有反映了

网友:
现在显卡无主供电

网友:
开机电压有点底,可以查一下,但不一定不正常!!查查桥供电,CPU时钟复位等!!1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