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一主板上1.7的CPU能点亮 上2.4CPU点不亮

楼主(2009-09-26):
msi一主板上1.7的CPU能点亮 上2.4CPU点不亮 就连CPU供点一点也没有了啊 提示一下之前客户用的就是2.4的 然后点不亮 到我们这修没带CPU来 我们上1.7好了 客户拿回去又不行 在次拿来我们在上1.7又好了上客户2.4CPU又不行CPU供电都没 到现在还没修好 我已经碰过好多这样的板了 都没搞好 请高手分析分析谢谢了急

网友:
确保VCCVID电压是1.2V,是U座的AF4脚

网友:
上1.7能进系统 点多就没问题 上2.4 CPU核心没供点啊 怎么查VID呢  请指教 那些容易出现这问题 分析一下这问题的主要啊

网友:
拿你的1。7的U换客户的2。4的U

网友:
不是CPU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