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实用的万用表测试MOS的方法
会员132525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9-26):
最实用的万用表测试MOS的方法:
检测前,首先用表笔将三个电极同时短路,使其G极的电荷释放.
一,区分三个电极:用两表笔RX10档分别检测三个电极,有一次是导通的(实际是检测到内部的快恢复二极管),则这两个电极为D极及S极,若是N沟道的MOS,则黑笔接的是S极,红笔接的是D极,若是P沟道则相反.余下的就是G极了.若测得有两次以上是通的,则表示该管已坏.
G极对其他两极的正反阻值均为无穷大.
二,区分类型及大致放大倍数:知道了G极后,万用表的(RX1K档)两个表笔接触D极及S极于不通的状态(如N沟道管黑笔接D极,红笔接S极),分别用手指碰触G极与其中的两极.若碰触黑表笔时管子导通,则该管为N沟道,若碰到红笔时导通,则该管为P沟道.表针摆幅越大,表示放大倍数越大.
MOS一般使用都是N沟道的,很少用到P沟道(起码我未用过),知道是N沟道管,上述的方法用起来会简单很多.
检测MOS放大倍数跟检测三极管差不多,不同的是MOS管是电压型,用手碰触G极时(未接到D极),管子已导通,因人体有感应电压.
特别注意事项:检测MOS时,一定要佩戴静电带,若无静电带,要设法使自己的身体释放静电.否则容易损坏MOS.

网友:
自学无门呀..各位师父多发点心得.谢谢了.

网友(2016-09-30):
这个方法好啊~我回去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