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890C+ 正常操作断电!

楼主(2009-09-26):
本人想学维修。所以从TAOBAO网花了92元买了这款。胜利VC890C+的数字万用表。故障为用了20多分钟的样子就自动断电了(我还在测量呢)!!!
      各位师父是不是我的操作造成这样的故障。还是万用表本身问题? 每次使用都是这样。超过了20分钟样子必断电!!!

网友:
哦,自动保护,我买时才70元

网友:
因为这表比较费电.一般1月就要换一次电池了.低端表就这样.一年要十二块电池.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师父解答!
要这么多电池呀。我的天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两块冲电池或者改个电源接上也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