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PEM,跑E0

楼主(2009-09-26):
诊断卡从00-C1-E0,CPU各条件正常,内存供电2。65V,上拉1。3V ,各时钟脚都为0。45V,BIOS写过了,没法了,谁能帮帮我?
cpu

网友:
量内存的SM,打下内存的值

网友:
什么是SM 呀老师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主板.硕泰克的主板要注意要加显卡哦.EO显示卡不过呢?显卡供电.时钟.复位都查过?

网友:
加焊下IO,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