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一边亮一边不亮

楼主(2009-09-26):
一台杂牌,一台NEC的,发现两台都是下面亮,上面不太亮,就是说亮度不均匀,上面比较暗,下面比较亮。
想问下下同志们,这是屏的事,还是调节上的事,或是显示器有故障呢?
有一台是对角线,一边比较高,一边比较暗,拿白页看最明显。

网友:
上面的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损坏的可能性较大,但也存在高压坏的可能呢
事实上:高压和灯管同时坏的也不少

----最烦换灯管了,笔记本的还好,如果是个22的头疼死了。。。

网友:
灯管坏了,然后用的高压条是不带保护的那种劣质高压条,所以出现灯管坏而不保护现象!

网友:
灯管不行了。或者是背光板老化。

网友:
这种问题要细心去搞,我的一般做法是:第一步换高压板,第二步换灯管、和灯管里的反光膜,第三步查背光板里面的导光板,有的导光板在长期高温炙烤下已近变黄开裂等,出现这种情况把导光板用类似木匠的刨刀把坏的部分刨掉就ok了。也可以说是修这种老化板的三部曲。进过这样改动后亮度会有质的改变,有的可以喝新的类似了。

网友:
估计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没6楼说的那么复杂,就是灯管的老化程度不一样,换灯管,2根都换,要不还是亮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