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压问题,

楼主(2009-09-26):
华硕M2N-MX SE Plus(ASUS M2N-MX SE Plus)主板,上CPU  用测试软件{cpu-z}CPU电压在1.475左右,电压过高。CPU容易发热,BIOS里 调不过来,是调压管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这也叫过高呀!

网友:
高了大概0.2V正常吗?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
看电源ICVID脚电压正常么

网友:
品牌板的CPU供电普遍都高那么一点儿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