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求助!

楼主(2009-09-26):
我有台安泰信20M的示波器,最近出问题了,可以显示,但是那根水平线总是有轻微的抖动,波形也不太明显了,机器上那个频率校准的也不正常,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了,望大家看看,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换掉吧,20M的好干吗呀

网友:
基地销售的ADS1102C 100M 不错,不知安泰信的ADS7102SAN怎么样呢。

网友:
20M的示波器是有点低了,调了不行就是里面的电路坏了,认为又价值的就修一下,没价值的就换一台吧!反正依家示波器都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