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工作几个小时后会跳动!

楼主(2009-09-26):
联想LXH-GJ17L3工作几个小时后画面会上下跳动!还有带水波纹那样的感染。有时候会自动关了,指示灯一闪一闪,等待一会画面出来,指示灯直亮,看不到图像,颜色乱七八糟的和彩虹差不多一样。电源电容都换过了。
联想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冠捷售后
手头没有一样的驱动板

网友:
这故障应该不是电源问题。。屏后面的屏线板有个四方的芯片。型号我记不得了。你加焊一下试试。。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有两个心片。一个脚比较细的我加焊了,还是不行。一个很粗的。看样子不会虚焊,我没加焊

网友:
驱动板什么可以带换

网友:
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
先换一个通用的驱动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