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断重启。。。

楼主(2009-09-27):
华硕915主板总是开机运行几分钟大型程序就重启,请大虾指教。。该怎么解决
华硕
电脑

网友:
有没有换过电源??主板主否过热??还有就是电容有没有鼓??

网友:
子小龙
主板南桥有发烫的现象

网友:
运行大型程序重启? 排除病毒可能的话,换根内存条试试。

网友:
换根内存条试试!不行就查主供电!

网友:
先排出系统问题,不行查供电

网友:
有什么玩意 肯定过热了,你考虑一下。。。。u 电源

网友:
一般运行大的程序重启看电源是否问题,风扇跟CPU是否接触良好。等等

网友:
华硕的主板本来南桥发热就有些汤的

网友:
CPU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查看元气件有没有异常的,我想应该是CPU散热问题,温度过高引起重起

网友:
主要问题 应该是散热不良或者系统造成的故障。

网友:
电源稳定吗?内存条换下,还有电容

网友:
换个电源IC试下

网友:
是不是CPU温度太高,再看一下南侨温度过高啊

网友:
我这也有台PC运行大的游戏就重启比如飞火线,玩十分钟就挂
只要不运行大的程序玩多长时间都没事

网友:
先换个电源或内存试试把,先别动板子,要先简后繁。

网友:
内存,系统,供电问题

网友:
要看看CPU旁边的680UF 4V的那一排电容,华硕的915容易坏那几个电容。是从下面爆浆的!

网友:
应该是散热的问题吧!换一个大一点风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