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买:数字示波器100M以上

楼主(2009-09-27):
功能完好的数字示波器100M以上,有出手的话请发个消息短信(请告之型号及价格联系方式,我会第一时间联系您,谢谢)。

另手中还有一完好无维修史模菊水100M示波器6100,谁要就拿去好了或者用东西交换也成(数字万用表类,发烧烙铁类)

网友:
菊水100M示波器有相片吗?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中了工具毒太深了

网友:
回二楼的话,候天我就拍几张相片,外壳一般,内部很新。此原为一单位库存。。。。
后被我得手,现在也成了我的摆设了,如果谁想用就拿去吧

它的相片过两天就奉上

网友:
也不是这样理解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质量好也不易坏,用着也顺手也舒服啊。
真的不是中毒。

白光942,开机13秒左右就达到450度,焊无铅没问题的,(手柄2025,应该是942,被笔记本的贴“膏药”堆满了。。。)
一个手柄我用了几年还没坏。。。比936小巧更顺手
不是中毒。。。只是为了能承受得了的情况下,提高效率也是为了方便

有些东西可以DIY,可是有些东西是DIY不出来的……

论坛里不知是哪位师傅说过一句话,很认同的:工具一分质量一分价,工具一定要用好的不后悔。

我也觉得:够用就行,但太差的东西不逼我的话我以后是不会选择的。既然是维修,连维修工具的品质都保证不了怎么可以呢?

对于工具:我觉得应该对工具狠一点。。。(其实那个价格也不过就是修几个东西就出来了。。。与“中毒”无关,应该是很实际的问题)

莫生气,祝好

晚安

网友:
楼主,示波器出多少钱呀。先报个价

网友:
我想900元出掉,不想议价了。如果谁有发烧表类或者烙铁类交换也行。
图片明天奉上

(整机一个,220V电源线一条,测试笔2支,无说明书-----使用很简单的。)

4踪还是5踪来着的,100M
我这水平基本告别波形了~ 那玩意就是火星图,在我手里还占地方,脸红中。。。汗,就这水平。。。努力潜水学习中。。。
哪位英雄喜欢就联系我好了,论坛里回消息我给。

祝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
波波出了没啊?
上个图片LOOK LOOK!

网友:
9.999成新,普源DS5102MAE  100M  参数自己网上找 价格和我联系:15156518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