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到70 26不动

楼主(2009-09-27):
今天接到一块ASUS P5QL PRO 的板子,还在保,开机跑码,能到70  26,量7脚电压有0.82V左右,91,92脚对地阻值有555左右。不知道是应该自己摸着修,还是返厂修呢。犹豫中,怕修坏。

网友:
没有过保就最好返修过保当然自己修了~~

网友:
量7脚电压有0.82V左右,91,92脚对地阻值有555左右。
楼主量的是哪里的脚啊?

网友:
内存不过。量的内存部分的。还有哪个插口有92,91脚?

网友:
虫子,跑70应该是BGA的问题,建议返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