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OEM主板 MS-7102 VER:1 跑C1代码的疑惑

楼主(2009-09-27):
手头的一块联想(锋行V8030 A64 3000+)品牌机V星代工 MS-7102 VER:1 的主板跑c1代码,主板北桥芯片为VIA的 K8T800  南桥芯片为 VT8237   I/O芯片为 W83687THF  时钟芯片为ICS950403CF    cpu电源管理芯片为 ISL6569CB  网卡芯片为 VT6103 声卡芯片为 ALC655
开始以为是内存问题,后测量内存2.5V供电 VTT1.25V 系统总线 3.2V 都正常,六个时钟信号点不插内存或只有第一槽插内存时,每组时钟当中有一个脚是2.3V 还有一个脚是0.2V,也就是说三个脚为2.3V 还有三个脚为0.2V 在第二槽插上内存条在测量,六个时钟信号全部为1.6V ,但是诊断卡始终是C1,并且cmos内存报警。
这块板子修了好几天了,一直琢磨不出来时怎么回事,今天找来了时钟芯片的资料,看了一下,6 脚标注Mode A /HTTCLK0 7脚标注Mode B /PCICLK7/HTTCLK1 这两个脚除了输出HT总线的时钟信号,同时还是HT总线时钟频率控制信号的输入端。(不管装没装cpu和内存,这两个脚的电压始终为1.5V)
  1脚标注 FS0/REF0  48脚标注 REF1/FS1 45脚标注 REF2/FS2  31脚标注48MHZ/FS3  这四个引脚输入cpu外频频率控制信号(不管装没装cpu和内存,这四个引脚的电压始终为1.6V)
根据所测结果,本人以为内存不过只是表象,真正原因应该是主板没有识别出cpu类型或者是cpu识别信号没有送达时钟芯片。
因为本人刚刚开始学修主板,很多东西都不懂,所以产生几点疑问,希望论坛里的高手能够指点一二,
疑问一、cpu发出BIOS寻址指令是否需要具备时钟信号供给,如果需要的话是由北桥还是由时钟芯片的外频时钟输出脚供给,最低要给多少的频率?
疑问二、BIOS芯片的22脚片选信号为0V应该可以确认cpu初始化已经完成,但是时钟芯片还是没有为其提供合适的外频时钟,那么时钟芯片的频率调节信号由谁发出,是通过系统总线还是通过另外的渠道送到时钟芯片的。(因为在FS3:0的4个接脚外只跑到有103贴片电阻接地和330贴片电阻输出其它时钟信号)
疑问三、不装cpu时诊断卡跑FF,装上cpu跑C1且报警,不管装不装cpu,时钟芯片48个脚的电压始终无变化,是不是可以判断为BIOS没有识别出或没有收到cpu类型的识别信号,那么BIOS识别cpu类型的原理是什么呢。(本人刚学,手上754针的cpu只有AMD Athlon 64 3000 ADA3000AEP5AP k8t800芯片完全可以支持的 除非是BIOS资料丢失或本体坏 目前没有编程器和BIOS文件,无法尝试刷BIOS)

呵呵,一口气问了这么多,不知道师傅们会不会嫌我烦!

网友:
别的不知道 关于 BIOS识别cpu类型的原理是什么呢 确切的说不是BIOS识别的 是电源管理芯片{VRM}识别的 就是CPU上有几根针 插到插槽上后会把这几个点拉高或低 1 0   这几个数据就代表了CPU需要什么样的电压 就是VCC  VRM 有9.0 和10.0 两个版本 一个是5个数据 一个是6个数据 如 VID 4 3 2 1 0 分别是 高 低 高 低 高 VCC= 1.325V 9.0版本的  如果VID 4 3 2 1 0 5 分别是 低 低 高 高 低 低 则VCC=0.937V 10.0版本的 关于VRM版本自己查吧

网友:
数字电路的维修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测量,就算是可测量,你也不一定有正确的数据去比对,象你这个跑C1一般来说就是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满足那基本上就是NB和BIOS,由于做NB很麻烦且有一定的不可靠性,所以先刷BIOS,实际维修中跑C1需要刷BIOS的也不少。还有一点维修缺少必要的工具很多时候就难继续下去了。

网友:
按你上面的所说,内存的供电基本正常,时钟应该也正常。你可以检测调换CPU或者检查CPU座是否扩孔或者空焊,K8的主板,内存检测不到,基本和NB关系不大。内存受CPU控制,不走北桥。

网友:
一楼的说的对啊,是内存没有工作

网友:
曾经修过升技的一块板子,也是C1不走,最后结焊北桥搞定!

网友:
我个人感觉可能是BIOS问题,因为时钟芯片供给cpu的外频时钟脚看不到波形(这是借我朋友一台旧的百兆示波器测的)
也想买一个编程器,目前考虑将来要修主板+液晶+笔记本,不了解什么样的编程器适用
另一个原因是刚学修主板,没有对外营业,还没赚到钱呢

网友:
还是建议先刷BIOS

网友:
先按北桥,还不跑就刷BIOS

网友:
LZ修的这块主板我现在就用着,我用这块主板也是一波三折,这块板上独立显卡玩游戏会死机的
A卡N卡我都试过,
本来想刷BIOSS但是很难找,这块板北桥是KM800南桥是8237,集成威盛S3显卡
坛子里面有联想BIOS下的但是是KT800,8237不能刷这块板

网友:
我这块板子是用k8t800的,不带集成显卡
明天准备加焊北桥试试看,我是下预热用安泰信的853a热风预热台,上加热用安泰信的8205旋转风
做过南桥加焊过显卡,都成功了,目前还没有做过北桥,希望各位老大指点一二
另外想考虑一下编程器,不知道买什么样的适用

网友:
建议先刷BIOS

网友:
唉,还没来得及刷Bios就Over了
今天加焊了下北桥芯片,再开机就变成FF了
我加焊过两块北桥芯片,全是焊完了就FF,加焊南桥换南桥都OK,怎么这个北桥芯片这么脆弱呢。
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
C1是不是插槽脏啊??用洗板水洗下

网友:
AMDcpu的话c1还要考虑cpu到底过没过,amd的内存控制器在cpu里,cpu有问题或者u座有问题有时候也表现c1

网友:
曾经修过升技的一块板子,也是C1不走,最后结焊北桥搞定!
引用 网友A:

老大~~AMD的内存信号直接进cpu的,内存控制器CPU集成进去了的!跑ci先看看cpu座的问题吧

网友:
今天刚刚维修好的一片联想品牌机上的主板,精英OEM的,型号K8M800-M3 REV1.0, C0,C1,拆内存报警,上内存不报警跑C0,C1,更换座子,OK.

网友(2009-12-20):
刷了BIOS还是不行呀!还是C1呀!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呀!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一块,也跑C1加焊坐,桥,BIOA都搞了,还没有搞好,,,郁闷啊

网友:
是MS--6575的板子

网友:
报警了 说明已经读到内存 不过. 电压, SMBDATA, SMBCLK 时钟都有了.
1. 换内存 清理内存 槽,
2.按CPU座 北桥
3刷BIOS